设计:小高层变频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5-05-15):
我处有小高层4座,经计算用户需水量后选定7.5KW变频控制水泵实现恒压供水。请教: 1、是否该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泵(一用一备)?这种变频器内置PID吗? 2、组成:变频器(内置PID)、水泵、压力传感器,一套系统下来带安装大概需要多少钱? 3、是否考虑消防?

网友A:
最好用一用一备,用变频器内置的PID; 钱的问题不宜这这里讨论,且不同品牌产品价格相差较大,具体情况和我邮件联系,imgg_iket@163.com 是否考虑消防要看单位的需要,大多数不考虑消防。

网友B:
可联系我pgj-w@126.com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带内置PID调节,我建议你参考一下时代的变频器,我刚作了两个恒压供水控制系统,一个22KW,一个15KW,都是一拖二,里面配置工频运行和变频循环运行等功能,时代TVF2000系列变频器有专用的一拖二应用宏,系统配置比较简单。传感器用远传压力表,必要时加个压力缓冲罐。 13098806524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

网友D(2007-09-14):
QQ:11280899
为什么不能加QQ30836985
给我看看 程序流程

网友E:
1、一用一备肯定需要,况且要加工频控制,以防万一。
2、现在变频器内部都有PID功能,想节省投资,就用远传压力表。
3、根据客户的需求选用变频器

网友F(2008-12-06):
由FX2N系列PLC控制器、变频器、压力变送器、控制接触器及水泵、电动机等组成的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控制系统。以实现压力的恒定,保证供水能力和用水流量之间的平衡,恰到好处地满足用户所需的用水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