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如何实现和 excel交换一个字符串

楼主(2005-05-15):
我做组态王与Excel的数据交换,用的是亚控访真PLC做连接设备,在定义一个I/O字符串类型的变量时候,不知道选哪个寄存器,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A:
照搬手册的例子,即可

楼主:
我可以实现组态王从excel得到一个字符串 但怎么能实现excel从组态王得到一个字符串呢 用仿真PLC做连接设备,怎么可以实现呢 请求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B:
你可以用DDE设备实现啊

小魏!

网友:
我用力控实现过,力控的服务器及会话名称均为“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