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RS458控制的变频器能否用其他品牌变频器替代?

楼主(2005-05-15):
我有几台设备分别采用台达和日立SJ300,控制系统通过RS485串行总线控制。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变频器损坏后能否用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代替?修过PLC的串行数据是无望,变频器选型空间多大?

网友A:
前提:修过PLC无望,答案:否

网友B:
可能不行每家公司的变频器的通信协议都不一样.

网友C:
只要选的变频器可以485通讯,更改就没问题.当然选的变频在性能上要满足设备的功能.

网友D:
一定可以的...只是各家的指令位址會不同...PLC要改寫而已

网友E:
协议不同是不可换的,

网友F:
相同的通信协议才可更换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同意上面两位

网友I:
若干台变频器总线控制,通信协议是相同的,坏哪台换哪台,用原品牌.不同品牌协议不同,要换除非全部换,PLC还得修改程序.

网友J:
改一下通讯协议就可以了,不会太难吧

网友K:
楼上,您老人家大言不惭,您能改协议?了不起!plc&inverter: 说的对,不过同是485通讯,协议很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同品牌,比如同是日立的SJ200与SJ300系列就不能用在同一总线下!

网友L:
看情形你是改不了PLC的通讯程序了,原则上只能用原有品牌,除非:某变频器厂家愿意为您特制,采用兼容您目前使用变频器的协议,这要看您的用量是否足够以吸引厂家这样作。 我们有这个能力,但要作经济评估。

网友M(2007-07-02):
最终还是换老牌子的好,省事啊

楼主:
还是不改吧
等几年看看厂家怎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