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显示A0503

楼主(2005-05-15):
由于进水,导致故障,上电即在0.00和A0503交替显示,检查其面板显示的直流电压也显示0V. 请高手施教如何检修,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没人遇到此类故障吗?

网友A:
可能是24C02坏了,需要重新写

网友B:
西门子显示A0503看看R026参数,它显示的是电压,如果很低检查检测电路, 24C02坏了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抱歉,我公司的库里没有你要的程序

楼主:
r0026显示为0V 谁有此芯片,或其数据,请与我联系(0)13506034591

网友C:
是不是电源板上的24C02,我也碰到此问题了,换一新的上去又不行,不知如何写程序?

网友B:
呵呵,快找我啊,我有这个数据,13056660695

网友B:
呵呵,不收钱的,是网友阿建给我的,如果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网友D(2005-09-26):
乐邦变频器西安技术服务中心 景先生 13399286855   专业维修中外个品牌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显示A0503或F0003故障代码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过我是M44O 30KW   测试LM358没有电源 后测试供电LM317输入串接0.47R电阻开路,更换后OK   电路共有两路电压检测 A788J线性光耦后经LM358送至控制板   两点电压PNDC540V 对应大概DC2.3V   先请确认是一路输出有问题??还是两路都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