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电池问题

楼主(2005-05-15):
各位好: 我们有一台研华的工控机是01年的,最近经常起不了机,但是隔几天又可以,开机后时钟经常会跳,我怀疑是电池不行了。但是它的电池是焊上去的,(不像现在直接换上就可以)没法换电池,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阿!

网友A:
不知道,但邦你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B:
主机板的电池可能是NiCd充电电池或高能Li电池, 焊上去的一般为NiCd可充电电池,其额定电压为3.6V,若长时间放置不用,或电池质量低劣,或充电电路有故障,会使电池电压降低,计算机起动困难。 你可先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低于3V就要引起注意了;同时检查充电电路是否完好。 这种电池容易买到,可用吸锡器吸去焊点处的焊锡,小心取下旧电池,换上新电池,焊接牢固,注意极性不要搞错。 如果怕电池难焊,可预先用小刀刮刮电池表面,但不得用有腐蚀性的焊剂,否则日久天长会腐蚀坏主机板。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电池焊接的时候会不会因为高温引起爆炸啊,在我的印象中,电池是不能接受高温的,请指点

网友B:
不必担心爆炸,因为电池的焊接点只是局部短时受热,还来不及传到中央便已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