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问题,怪!!!

楼主(2005-05-15):
最近,在调试西门子430时,发现电流4-20MA输入进去后,显示的频率为11HZ左右。 后,又拿出新的420变频器。结果是4-20MA一通电频率就达到50HZ。 求助!西门子模拟量电流怎么输入。

网友A:
需要设置电流对应的频率值,比如最大电流20mA对应的和4mA对应的频率值。

网友B:
多看看资料我基本统一zhyo720211的看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