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PZD区通讯

楼主(2005-05-15):
MM440与PLC通讯必须要用PPO1或则PPO3吗?我用PPO4能不能行?在PZD区对电压电流等进行监视. 我要写的是: WORD1:控制字 WORD2:主设定值(能不能通过参数修改来改变,必须是频率设定吗) 要监视电压电流的话,WORD3--WORD6应该写点什么??R...那个返回报文的参数我设定好了. 因为是和414H通讯,只要它俩通讯应该不会涉及到广播形式的吧?那WORD3--WORD6是空着还是写点什么,小弟才毕业的,不知道怎么做,希望前辈门不吝赐教!!

网友A:
使用USS协议就没这么麻烦了,网上有现成的USS协议程序

网友B:
西门子的masterdriver系列都支持PPO4,但MM4好象不支持PP04,但是可以使用非标准PP0或使用PPO1,用PKW来传递吧,留下你的E—mail,我给你发一份资料。

楼主:
我的E-MAIL是:stone_lian@hotmail.com,谢谢!

网友B:
不好意思,这几天出差了;注意查收资料

网友C(2005-06-26):
我也想要一份看看 bantb@126.com 谢谢!!

网友D: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非常及时,等待给我一份 谢谢老师 janyjiao@tom.com

网友E:
我也想要一份,我的地址是 lyh7922@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F:
loden:请给我也发一份,近期正有一个项目要调试,作参考,谢谢! panmier2000@163.com

网友B:
大家可以到资料库下载,下载地址: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          简介: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通讯的实现

网友G(2011-09-03):
MM440 PROFIBUS 通信时可以用PPO 6PZD通信报文格式,我问过西门子技术支持的,说以前的MM440只支持ppo1 ppo3两种格式,但是现在可以支持PPO4 6pzd等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