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求助FX2N数码管显示问题啊

楼主(2005-05-15):
各位大虾:我用的FX2N-64MR的输出端口不够,所以要加译码器显示; 1、2、4、8,对应显示的时候,为Y0 Y1 Y2 Y3.如果要显示9那么PLC的输出就是Y0+Y3 ;PLC输出的不是字符,它输出只是高低电位 那么问题是:我要输出0 的话,就全部是低电位,没法实现。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加4-7译码器,如CD4511。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因为我要用的译码器是共阳极的。型号是74LS47; CD4511好像是共阴极的,而且是CMOS管,实现起来也有困难。

网友B:
编程简单的两线PLC专用数显表,带扩展输出功能 HLP2型数码显示表可通过两个PLC输出端口接收所有PLC发出的数据。 PLC程序中任意指定的数据,例如计数器、计时器、数据寄存器等数据送入指定的显示缓冲区内,经子程序送出BCD码至PLC外部的数码显示表上。而且编程非常简便请看编程指导:http://www.hlp2.com/hlp2b/bcd_prg.htm 采用两线串行传输方式,只用两个PLC输出端口就可以完成复杂的数据传送。而且多表共用时只需N+1个输出端口。节省了PLC的输出端口(这对平均每个输出端口上百元的PLC来说,无疑是节省了大量资金)。简单的连接方法和简洁的编程方便用户使用。C型数显表具备四位扩展输出功能 ,也就是说该数显表用掉了两个PLC的输出端口,却又增加了四个继电器输出端口。实际上不但没有消耗掉PLC的输出端口资源,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两个。所有扩展出来的输出端口都可以通过PLC编程控制。http://www.hlp2.com/hlp2b/hlp2c.htm HLP2数显表的刷新速度快,最高速度时刷新一个四位BCD码只需50mS,即每秒刷新20多次,而且多表共用时刷新速度不变。 PLC应用实例(显示及PLC控制功能) http://www.hlp2.com/plcuse/plcuse.htm http://www.hlp2.com 电话:0418-6878008

网友B:
如果PLC输出较少的话,采用HLP2型数显表是最合适了。因为该表只用两个PLC的输出端口,而且刷新速度很快。更有三菱PLC的驱动程序供下载使用,请前往http://www.hlp2.com/下载。

网友C:
加4-7译码器,如CD4511。 绝对可以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楼上的好人啦,嗯,能不能具体告诉我一下CD4511是怎么输出0的? 另外,那个HLP2型数码显示表大概多少钱啊?我的经费有限啊,看看我的承受能力。

网友B:
这个数显表是很便宜的,并且你节省了PLC的输出端口本身就是降低成本了吗!每位LED数码管最少也要4个PLC的输出(采用译码),如果显示多位LED数码,要n×4个PLC输出,即便采用扫描的方法,要显示4为LED数码理论上至少也要6个PLC输出端口。现在每个PLC的输出端口的平均成本是50~80元,简单算一算节省下来的费用买一个HLP2B-45型数显表还有余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