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15):
我的笔记本电脑无串口,用USB--RS232转换器,但与在读取FX2N-48MRPLC程序时一直报通讯故障,提示连线断开、波特率不对、型号不对。请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

网友A:
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B:
我想你的端口设置不对,换个端口号试试。

楼主:
换过端口了,还是不行。软件版本是GX developer

网友B:
你的电脑装的什么系统,如果是98那么usb需要驱动,如果是95,nt则不可用。三菱确认可以动作的usb电缆是usb-ab30和au763,你用的是哪种。

网友C:
2K的系统会有这样的问题,建议用98或XP

楼主:
我的系统是XP,用的电缆是台湾产的USB--RS232 转换器,然后配 SC-09 通讯电缆。

网友B:
换三菱指定型号应该行了。

楼主:
哪有卖的?

网友D:
还有SC-09吗 更换一条试一试 或者更换一条USB-RS232电缆

楼主:
SC-09应该没问题,因为直接用串口时正常,USB-RS232换过一条了但还是不行,请问驱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E: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好并插好电缆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COM口,在编程软件里将通信口设置到对应的串口CO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