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烧毁的问题!!

楼主(2005-05-15):
温控器烧毁的问题!!请教个位老师!!

网友A:
请说明具体情况

网友B:
具体情况?

网友C(2005-07-22):
短路或负载太大,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不要用温控器直接驱动负载。

网友D:
看来你是够菜的了,问题提得更菜,你说的烧毁是不是变压器烧毁了,造成无指示,如是的话那就是质量太差

网友C:
你好象也更菜! 你说的可能吗,动动脑筋好吗。 请阁下多点实际经验再来!

网友E:
短路或负载太大,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不要用温控器直接驱动负载,同意此观点

网友F:
说详细点

网友G:
负荷大了.由于过流.超出了温控开管的载荷,那就要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