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编程问题

楼主(2005-05-15):
fx-plc练习 我在电脑上应用FXGP-WIN-C软件进行FX系列可变程控器进行编程练习时,SET、RST、PLS、PLF、MC、MCR 等基本指令无法输入,后面的步进指令、功能指令更是一筹莫展。敬请高手指点。 wgryb@sina.com

网友A:
我用过FXGP程序,故知道一点点。 梯形图方式时,在“功能图”上,点击“ [ ] ”,出现输入指令图框,直接将指令输入即可,如 SET M0,MC N0 M1等。 不然,就点“参照”,出现指令表图框;再点“参照”选择指令,然后输入元件名(或先点“参照”查看元件范围,后确定具体元件)。 大致如此,试一试就可以了,遇到一时难以输入的指令,可先用语句表输入。

网友B:
对你可能有用。 http://www.1110.net/down.asp?UserID=67089

楼主:
hdss和杨柳,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楼主:
FX系列编程练习的中文注释问题 我在应用FXGP-WIN-C软件进行FX系列可变程控器进行编程练习时,用中文进行元件注释,显示出来的却是日文,怎样才能转换成中文呢。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大家好!我只有PC一台,没有PLC机,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我做的对不对,或者告诉我怎样检验,先谢谢了!

网友D:
在梯形图方式下直接输入指令助记符也是可以的。但要注意格式及光标所在的位置。

网友A:
"中文注释问题",搜索一下,能找到有关内容(其他工控论坛亦有),一般与操作系统或字库有关,98和2000一般可以,但XP不行。再不就换更高版本的编程软件。或者,先选择字体试试看。 lovliu:最好要有PLC,可以针对性地学,如果有仿真软件应当也可以(我没用过),我就感觉到手头没有PLC多有不便。 当然,要买一台新的PLC作为学习用,确实划不来,能够找到机会实用再好不过,或者找周围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E:
win2000也要看那个版本,才能正确显示注释,但win98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F:
为什么xp不行呢

网友G(2007-11-04):
我现在要做两轴定位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模块
那位高手指点阿
能不能给小弟一个程序看看

网友H:
"中文注释问题",三菱的网站上有解决的办法,也可以在电脑上装南极星字体转换软件.

网友I:
  我现在要做两轴定位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模块
那位高手指点阿
能不能给小弟一个程序看看
如果没特殊要求用FX1N-**MT-**就可以实现两轴定位了

网友J(2019-03-08):
我也想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