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lc测光强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05-05-15):
求助 各位高手用plc测光强用什么传感器好啊

网友A:
看是什么光,如果是红外光,用光电倍增管,如果是其他特殊光,那就要另说了。

网友B(2005-06-15):
不知道你测光强干吗?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 傍晚的光强是多少(LUX),或者是多少流明,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换算? 一般的光控(白天开,晚上关的)灯的开关点(LUX)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