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实时趋势不能显示

楼主(2005-05-15):
最近,我初学组态王,并用演示版组态王试着做了一个项目,但是实时趋势并不能正常显示实际值出来,一直都是在0的位置,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组态王的实时曲线纵轴显示的是工程百分比,即以变量值与变量范围(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的百分值表示。所以你的变量值如果不变化的话当然一直显示0了。

楼主:
to 海梦9889:我的变量值是变化的,但是就是不能显示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演示版的原因

网友B:
可能你定义的变量值的范围太大,以至于计算百分比接近0,在屏幕上看的不明显,减小变量的取值范围。 虽然KINGVIEW不给我6.5SP1 我还是解答一下

网友A:
有可能如SYAN所说情况,我对组态王也不是很熟悉,大家都是初步接触吗,^_^!

楼主:
to SYAN:如果我是用的内部变量通过类C程序来实现它的变化,如我可以先定义一个变量如:"实时温度" 我可以在程序中编写: 实时温度=0.01*$分+0.2$秒; 我可以显示出来它的变化值,但是在实时趋势中我就显示不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