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对模拟量的输入与输出怎么编程?

楼主(2005-05-15):
各位好: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三菱PLC对模拟量的输入与输出怎么编程?我所用的模拟量是4-20MA。请不吝指教,在下感激不尽! lyb_1997@163.com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谢谢.jydq2003@tom.com

网友B(2008-03-31):
我也想知道,谢谢.shute5252@163.com
本人也在做个项目.用到了西门子的模以量输入与输出怎么编程.
感谢万分!!!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谢谢.liutao863@163.com

网友D:
什么PLC
Q的?A的?FX的?
Q的简单,直接映射BUFFER
A的和FX的要用FROM TO 指令 麻烦点

网友E(2010-10-31):
三菱PLC编程时LD X400为什么不允许

网友F:
X400? 地址不对了

网友G:
模拟量的转换程序说明书上就有啊。

网友H:
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的控制程序大体差不多的,只是你要读取的信号不同就要选不同的模块,比如读温度的4AD-PT、4AD-TC,只是热电偶的不同,手册上写的还算清楚,相信认真看一下就会的

网友I:
要看模块手册,对模块缓冲区的读写指令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K:
最常用就是使用FROM和TO指令来完成。如果是FX系列,请参考“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df”

如果是Q系列,可以使用“GX Configurator-AD /DA 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rar”,通过配置即可读到转换之后的值,相对于使用FROM TO 指令要方便得多。

网友L:
求助各位大哥:

           我在用三菱的2AD(4~20MA)时,不知其增益和偏置是如何设定?

网友M:
我也需要sa3082304@yahoo.com.cn谢谢

网友N:
我也碰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啊…可这论坛的大虾们也太敷衍了吧…“手册有讲…祥细看手册…”什么的。如果这样人家还有必要上论坛吗

网友O(2017-07-06):
对: guowenzhong 三菱PLC编程时LD X400为什么不允许 内容的

因为没有这么个输入点

网友P:
软件:支持GX Developer,GX Works2编程软件 协议:支持MODBUS-RTU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也碰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啊…可这论坛的大虾们也太敷衍了...

支持,人家混积分呢!

网友R(2017-08-08):
有手册啊,三菱官网上有的………………

网友S(2019-02-02):
引用 网友N:
我也碰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啊…可这论坛的大虾们也太敷衍了吧…“手册有讲…祥细看手册…”什么的。如果这样人家还有必要上论坛吗

官网的手册也是敷衍,好像搞日系plc的都这样啥都保密,还是西门子的好,以前都是用西门子,现在自己单挑了,遇到的客户五花八门啥人都有各种plc都有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