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的温度模块FX2N-4AD-PT,PT100断线报警程式如何编写.

楼主(2005-05-15):
请教三菱FX2N的温度模块FX2N-4AD-PT,PT100断线报警程式如何编写.

网友A:
他应该有断线标志(三菱是否有不知道,OMRON的有) 当检测到该标志位时,转报警程序

网友B(2007-04-06):
看看特殊模块手册有的,没有的话到三菱网站下载

网友C:
断线了读出的温度在GOT 里显示是????这样的啊,该知道怎样编了吗?你可以实际在线断开监控,就知道该怎做了.

网友D:
FROM K0 K28 K4M100 K1
M100 CH1 小于下限
M101 CH1 大于上限
类推

网友E(2007-11-13):
:有好东西给你们FX-4AD-TC F930GOT-BWD  FX-485ADP  FX2N-1PG/10PG FX-16EYS-ES和FX0N-40MT差不多是FX全系列,现因工作关系准备转手,最适合初学人士,有意者请联系CMGSDYB@163.COM或13265226676(全部只要6000)

网友E:
二手PLC特价出手:
         三菱 PLC:       FX0N-40MT       1500
         GE FANUC:      IC693UEX011DP1   600
                        IC693UDR005FP1   500
           AB PLC:  1761-L32BWA/L32AWA/L32BBB 700   1761-L16BWA/L20BWA 500
                       1761-L40BXB  RR   800
          MOD1CON:  TSX 07311612/TSX 07EX1612    300
 还有FX系列的特殊模块:FX-4AD-TC/FX2N-1PG   800   FX2N-10GP  1000
                    FX-485ADP/FX-16EYSES/FX-2AD/FX-2DA/FX-1PG   400
          小型触摸屏:F930GOT-BWD       500
            远程模块:AJ65BTB1-16D      600
                                               联系:13265226676邮箱:CMGSDY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