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2100设计一拖二恒压供水

楼主(2005-05-16):
我想用一台TD2100变频器控制二台电机实现恒压供水功能,设二台备用泵.变频器根据需要接在不同的泵上。开始启动时,1号电机接变频器变频输出水流;当水压低于设定值时,1号机接工频电源,2号机接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当水压高时,将最先投入运行的工频泵关闭。运行一段时间后,主备泵自动切换运行. 望在侠们指点指点!   请大侠发邮件到xiaoly82@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
用我公司的恒压供水控制器,很容易实现 SH-1型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采用微机及变频调速技术,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制造的具有功能完善、性能稳定、造型美观、兼容性强等优点的高科技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生活供水(兼具消防功能)等各个领域,完全可以替代同类进口产品,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灵活性。 二、 主要性能特点: 1、3台主泵+1台附属小泵 主泵循环软启动,可以设定为1-3台; 小泵可设为变频、工频及关闭3种运行方式。 2、数字化模糊控制 压力控制采用数字化模糊控制﹑智能调节。系统的响应快速﹑精度高﹑稳定性好;PID参数免调试,大大简化了现场调试。 3、定时换泵功能 对于多泵系统,可以保证每台水泵均衡运行。 4、设置切泵压力误差,以避免水泵在设定值附近频繁起停,同时也可以满足一些特殊系统的要求。 5、主泵启停遵循先启先停的原则。 6、设置变频再启压力 在没有小泵的系统中,设置此参数可以避免在小流量供水时会频繁启动变频泵。 7、故障诊断功能 检测变频器故障﹑判断传感器是否断线或故障,并自动报警。 8、水箱低水位时停止所有水泵工作并声光报警,水位恢复后自动运行。 9、采用国际标准仪表安装方式,安装、调试方便 联系人:梅先生 13761588515

网友B:
TD2100为爱默生牌变频器,此型号变频器已经集成了专门针对水泵的控制。其实台达变频器VFD-F系列同爱默生牌变频器的功能相近,而价格较低,质量还行,我现在就正在用,其中之一就是如你所要求的两台电机联控。其最多可同时带动4台水泵电机,且即可做定量循环,也可做定时循环,还有睡眠功能,可以完全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