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SFRD指令

楼主(2005-05-16):
各位大虾,求教一下SFRD指令. SWFRDP D1 D20 K10中动作一次,D2中写入D20,D1中数据减少. 我想问的是,书上说左侧数据向右移.那么它到底是数据向右移动,再从D2中输入到D20?还是直接从D3向D20传送呢?如果是直接从D3向D20传送好象就不能进行数据右移.

楼主:
还有一点,当进行这个指令后,D2到D10中数据变化吗?还有就是D1降为零就不动作了,想再用就要再向D1中写入数值是吗?还是SFWR和SFRD要一一对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