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伺服电机的使用

楼主(2005-05-16):
伺服电机改用变频器驱动有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伺服驱动部分与变频器同为逆变器,照理驱动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伺服电机多为同步电机。上学时听老师说,同步电机起动分异步起动和牵入同步两个过程。请各位谈一谈。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响应有那么高吗?

网友B:
我是初学者,两者不是一个东西吧,用途不一样

网友C:
伺服电机有交流和直流之分,前者用变频器调速,原理与交流同步电机相通。后者用可控硅蒸馏调速,原理与他励直流电机相通。

楼主:
既然决定改用变频器去开环驱动,肯定不会要求达到伺服的性能。

网友D:
只要你的变频器除编码器信号接收的a b z等还有相位检测或接受相位信号,你就可以带伺服马达!u,/u,v,/v,z,/z

网友E(2005-12-13):
大家好,希望大家给我帮助,我现在有个伺服马达的6速调速基板坏了,那块基板原来是日本定制的,现在配不到一样的,想知道原理后自己做一个,我这块基板是有6个可调电阻和一些其他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做成的,是可以用开关量控制6种不同转速的切换的,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啊,我在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F:
伺服电机有内部速度控制方式,可以方便的自己定义你所需要的转速

网友G(2006-04-14):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