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真空和普通交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5-16):
有一工程,电机是45KW的,我用的是正泰CJ20系列。甲方不同意,说CJ20是老型号,吸合是声音太大。要换成真空的。请问,真空的比一般的交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价格有什么区别吗?CJ20是不是被淘汰了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真空接触器寿命长,但价格也贵。45KW电机才90个安培,没必要用真空的。不过CJ20实在太老了,体积又大,更不可用。

网友C:
真空接触器和普通接触器的区别是灭弧介质,真空接触器由于触头在真空泡里,拉弧小.动作声音也小.寿命长.主要用在大电流接触器上.相对体积也比较小.但价格也是比较贵

网友D:
改用ABB的接触器就解决了。

网友E(2005-06-17):
真空接触器是ABB中压的吧,低压像A系列能满足吗?

网友F:
我认为用CJX2系列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G:
连电压都没说,大家就给他选型,问得太不专业了吧!至少提供电压吧!还有你用在什么场合,是否要频繁启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