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5-05-16):
摘要:介绍ABB变频器的发展及相应的故障处理 关键词:大功率晶体管 智能化一体模块 开关电源 Abstract: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ABB inverter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malfunction. Key words:GTR IPM Switch power ABB,是一个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品牌,高低压变频器,高低压电器,变压器,电机,发电设备等等都是它的成熟产品,在电厂,化工,造纸,冶金等各行各业更是被广泛应用。应该说ABB的产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 ABB变频器以其稳定的性能,丰富的选件扩展功能,可灵活应用的编程环境,良好的力矩特性,以及可供不同场合使用的多种系列,在变频器市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ABB变频器在中国的市场业绩,大家有目共睹。ABB变频器以其强大的品牌效应,和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在中国变频器市场位居前列。 ABB变频器进入中国的市场也并不太长,也经历了一段被广大客户从陌生-认知-接受的过程,但其发展却是非常迅猛的。早期我们能看到的ABB变频器主要有小功率的ACS300变频器,以及标准型的ACS500变频器,应该说这两个系列变频器在国内并没有赢得太多的客户,而ABB变频器真正被广大用户认识和接受的就是采用DTC控制方式的ACS600的高端变频器。稳定,可靠,功能丰富,应用灵活,这就是ABB变频器赢得市场的法宝。随着产品的不断更新,ABB公司现在又推出了ACS600变频器的替代产品,ACS800,与ACS600相比,除保持DTC控制方式以及原有的一切功能之外,ACS800最明显的功能变化就是增加了简易PLC功能,不需要专门的工具和编程语言,用户可以自定义编程达15个模块。并能将程序绘制在功能模块模板上来存储该程序。此外我们还知道ACS600,ACS800变频器的选件功能特别丰富,除了常见的I/O扩展模块,用于通讯的 Profibus Modbus模块等,ABB公司还专门针对不同行业开发了多个宏程序,包括造纸机械上使用的主从宏,纺织机械上使用的摆频宏,以及在恒压供水上使用的PFC宏,PID控制宏,转矩控制宏等等,应该说ABB变频器的选件功能相当丰富,基本满足了各个行业对变频器功能的需求。针对不同层次的客户群,ABB公司又推出了磁通矢量控制的ACS550变频器,这是一款针对中端客户而开发的变频器,应该说在性价比上有很高的竞争优势,此外还有针对低端用户使用的ACS400变频器,以及经济型的ACS100,ACS140小功率变频器。 由于ABB变频器在中国市场还是有一个十分庞大的销售量,包括一些早期使用的ACS200,ACS300,ACS500也已进入故障多发期,在使用中必然会碰到许多问题,以下我们就ABB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在这里和广大使用者做一个探讨: 对于ACS300的变频器,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故障就是开关电源的损坏,ACS300变频器开关电源采用了近似UC3844功能的一块叫LT1244的波形发生器集成块,受工作电压的突变,以及开关电源所带负载的损坏,而导致此集成块的损坏时有发生,由于使用了较长年数,电解电容也到了它的使用年限,那用于滤波的电容也就成了开关电源损坏的直接原因。我们在维修中会碰到ACS300变频器的整流桥经常损坏,也许从经济角度考虑,选用了国际整流器公司的一款最紧凑的三相全桥整流器,体积和带载电流都较小,散热也较差,所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损坏。ACS300主控板发生故障的几率也是相当高的,控制盘与主板之间的通讯故障,主板CPU故障都时有发生,通常此类故障较难排除。ACS300选用了三菱的IPM模块,相对来说故障几率较低,模块损坏,只能更换,但更换前必须保证驱动电路完全正常。 对于ACS500变频器我们较常见的故障有驱动厚膜的损坏,此驱动厚膜已不仅仅包含驱动电路了,还包括短路检测,IGBT模块检测,过流检测等,由于良好的保护功能,ACS500的大功率模块很少损坏。在维修中如果碰到驱动厚膜损坏,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厚膜进行维修,由于厚膜元器件都焊接于陶瓷片上,散热相当快,特别注意不要因为长时间把烙铁加热于元器件上,而导致器件的损坏。由于受到使用时间的限定,ACS500的散热风扇也会出现故障,常见现象是上电后只听到“嗡嗡”声音,但风扇不转,由于是轴流风扇,风扇线圈和轴承往往都是正常的,检查后发现是偏转电容发生故障了,更换后就恢复了正常。 对于ACS600变频器,应该说性能,质量还是相当可靠,但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参数设置的不当,以及不正当的操作,都有可能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当然自然损坏也是每个品牌的变频器不可避免的因素。与以往的ABB变频器不同,ACS600变频器采用了光纤通讯,大大提高了CPU板和I/O板之间的通讯时间,但也有可能引起了“LINK OR HWC”“ PPCC LINK”这样的故障出现,这种故障的出现与光纤的损坏不是绝对的。“ PPCC LINK”故障是ACS600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CPU板,I/O板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的出现。开关电源损坏,在ACS600变频器中也会碰到,故障主要出现在开关管上,由于开关管的短路,常常也会导致用于限流的一个功率电阻烧坏。“SHORT CIRCUIT”输出短路故障是我们碰到的最多的一类故障了,ACS600采用了智能化的模块,负载的故障,以及使用中的一些问题都能导致模块的损坏,而模块的损坏也经常连带驱动板的损坏,由于备件价格比较昂贵,所以维修变频器的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对于维修人员板级的维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新推出的ACS550变频器和ACS800变频器由于进入市场时间尚短,也无明显的典型的故障可以和大家交流,所以我们这里占不做讨论。 应该说ABB变频器在使用中还是会碰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故障,特别是在备件费用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进行线路板级的维修,对于维修人员的要求更高了,也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多从事变频调速行业的人加入到此行列中,更好地为广大用户解决一些难题。 蒋朝华 男 维修部经理 毕业于同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现就职于三信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变频,伺服,直流调速等多种驱动产品的维修与技术服务,并从事与此相关的工程设计和项目改造。

网友A:
ABB ACS600没有使用智能化的模块。是OEM定做的IGBT模块。没有通用性。 ACS600的备件奇贵无比。

网友B:
ACS800输出模块用的是与驱动电路集成在一起的专用模块,根本没有互换性,价格更是高的惊人

网友C(2007-10-24):
没用的东西!

网友D:
请问ABB410系列开关电源问题维修怎么样?
我的一台机器3.7千瓦的
不显示
我把3844B换 可一后
开关电源供电始终是13伏
请问怎么能把电压在提高点
谢谢你拉
着个问题我整了两个星期 头 都大  了

网友D:
请问ABB410系列开关电源问题维修怎么样?
我的一台机器3.7千瓦的
不显示
我把3844B换 可一后
开关电源供电始终是13伏
请问怎么能把电压在提高点
谢谢你拉

网友E:
基本问题还是不多调试比较好啊

网友F:
请问ACS600运行一段时间后跳SHORT CIRC是什么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D:
我的 机子加直流运行正常
加交流也跳SHORT CIRC
不知怎么?

网友G(2007-11-26):
SHORT CIRC是有短路故障或者是IGBT损坏了

网友H:
acs501维修大家也不用急我着有这备件13902272318董

网友I:
有一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经常运转中自动停机,关闭电源等一回又可以正常运行,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在拆机送修之前以10HZ运行了约15分钟(排除机器中残留的原料)然后正常停机,送到某维修站后被告知6个模块全坏了,3个快熔也坏了.电机是55KW的,当时运行电流只有20几A,快熔的容量是150A,请问,上述运行能够把6个模块和3个快熔全烧坏吗?

网友J:
不能仅仅用快熔做过电压保护的唯一装置,对于晶闸管,应该用专门的晶闸管过压保护器,核心元件为高能压敏电阻.wwww.021fmks.com 朱葛

网友K:
我们用的ABB  ACS800的变频器,带泵1100KW在加速负载的时候.老发生报警故障.代码为3130 提示为中间直流电压震荡.提示检查熔断器及进线电压.但检查完后均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请教高手.能否给予指点.

网友L:
你好:
  我公司最近一段时间相继有数台ABB401变频器损坏,故障表现为:整流模块DDB6U100N16R和IGBTBsm75gd120dn2及A3120、1/8瓦15欧姆、A3120旁和15欧姆电阻和驱动电容正极相连的贴片二极管击穿,请问裘工以下几个问题:
  1、ABB401变频器有没有过流保护在IGBTBsm75gd120dn2击穿的情况下可以保护整流模块不损坏。
  2、我们是一家纺织企业环境比较恶劣与我们车间电工没有及时清除干净风扇通道的积花有没有直接关系
  3、这个损坏的二极管是不是稳压的,应该是什么型号或者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4、ABB401变频器在不接入IGBTBsm75gd120dn2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测驱动电压用数字表待机多少伏开机多少伏
  5、我更换了6个A3120和两个贴片二极管两个1/8瓦15欧姆的贴片电阻,请问还重点注意检查哪些地方
  谢谢!

网友M(2008-01-03):
用过ABB的直接用户在一两年后就要后悔莫及了!

网友N:
ABB的ACS600还是比较可靠的,不经常出故障,但出故障就是很大,我们这里IGBT爆过几次,原因ABB也说不清楚.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备件贵了点.

网友I(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O:
请问谁有ABB变频器开关电源图纸.

网友P:
请问ABB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坏了,是不起震,是什么坏了,该怎么解决,对于IC UC3844BD 容易坏么?

网友Q(2010-10-22):
我手里有一台ACS530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F1010,所以找了台好的从新写了遍程序,却出现故障代码F0027,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忙复位一下,谢谢了

网友R(2011-01-21):
你好:

小弟我碰到一件棘手的事情,我这有两台ACS800-01-0011-7的变频器,其中一台不能接受模拟输入信号,查看0119显示电流为0ma,更换一个RMIO板子后,变频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很快变频器就出现一个问题,显示屏始终显示送电瞬间时的界面状态。(CDP312 PANEL  V5.30....................)。另一台也出现类似问题(正常工作了一个星期后)。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S(2011-09-03):
显示这个 是 里面连接的控制盘的那个电路板坏了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