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电容和电抗的计算

楼主(2005-05-16):
我这里有一批电机,功率因数较低(约0.50),负载率也较低(约0.45),拟进行就地补偿改造,提高功率因数,请问各位高手,以75KW为例,怎样进行电容和电抗器的计算。

网友A:
qc(需补偿容量)=P*K 其中P为补偿时有功功率 K为补偿系数 原COS 0.90 0.95 0.97 0.98 0.99 1.00 (补偿后 0.50 1.248 1.403 1.481 1.529 1.590 1.732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