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pdw类型的文件是哪家人机界面的程序呢?

楼主(2005-05-16):
请指教:*.pdw类型的文件是哪家人机界面的程序呢?

网友A:
好象是HETECH的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

楼主:
那HITECH的软件ADP 3.2如何打开此类文件呢?我在选择打开文件时软件根本不认.PDW的文件,都是.P3F或V3F的

网友C(2008-04-07):
好象也分版本的吧?根据屏的型号选择打开,然后按“画面”“打开画面”

网友C:
补充:*.PDW好象是永宏PLC的专案

软件我有,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444157998

网友D:
是HITECH的,是打不开的

网友E:
HITECH软件不兼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F:
永宏PLC程序也是这个扩展名

网友G(2011-03-23):
是永宏PLC 的程序扩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