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高手给点建议(S7-200PLC)

楼主(2005-05-16):
为了保证s7-200PLC在工作时不会因为电源、输入、输出方面的过压或过流等原因引起PLC故障或烧毁,应作哪些保护措施,外界哪些元器件? 先谢了! 我是新手,请前辈帮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S7200的PLC的I/O自己有保护,电源如果是AC220V的话建议采用空开然后加滤波器就OK了!

网友B:
还可在输入电源侧加电抗来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