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V3×150+1×70"代表电缆线什么意思?

楼主(2005-05-16):
请问"VV3×150+1×70"代表电缆线的什么意思? 望知道的人赐教! 不胜感谢!!~~!

网友A:
VV是指电缆护套的材料,是聚氯乙烯料还是什么。3X150+1X70 是指四芯电缆,3芯150mm2,1芯70mm2。

网友B:
动力电缆

网友C:
重要场所已被YJV(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YJV(交联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等型号代替,且大多为5芯电缆(3相5线制)。

网友D:
“VV”好象是双层绝缘的意思。其它见“青岭笑傲生”的解释。

网友C:
按照GB12706-1991《额定电压35KV铜芯、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的解释,VV全称为: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型号前面的“V”代表PVC绝缘,后面的“V”代表PVC护套。因PVC燃烧时,释放有毒的HCl而限制使用。再者,PVC电缆的长期允许运行温度只有70℃,而相同的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耐温可达90℃,意味着相同截面的电缆,后者的再流量要比前者大得多!

网友E(2010-01-22):
我想问的是能带多大功率

网友E:
如果是120的能带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