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读出当前最新报警

楼主(2005-05-16):
ifix里能够有什么办法读出当前最新的报警是什么吗

网友A:
电子书中有关报警的章节应该有

楼主:
我没找到如何读出当前最新报警是什么的内容,有空的话,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网友B:
在关于iFix的电子版中有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比如读取前5个按优先级或时间顺序报警的TAG号, 告诉我具体方法! “电子书中有关报警的章节应该有” “在关于iFix的电子版中有” 以上废话就不要说了!!1

网友C:
to shangzhen: 这个问题怎么每人解决,我觉得"读出当前最新的报警"很有用啊! 没意思.

网友D:
是不是在报警一览中的未被确认的报警,每个新报警都首先在报警一览中出现。

网友E:
我用过1次IFIX,把自己的做法贴给你。 在ALARMSUMMARY控件的NEWALARM里可以读到最新的报警。 请访问HTTP://WWW.OPC-CHINA.COM

楼主:
谢谢夏荷秋叶

网友F(2005-07-08):
在报警一览里用时间排序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