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仿真程序的应用

楼主(2005-05-16):
请教各位大虾,怎样把一个程序放到S7-200仿真器中运行

网友A: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开数据块(.odb)和CPU配置文件(.cfg) 载入程序时不要载入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但这样一来仿真 功能也受限了,只能一些仿真简单的指令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网友B:
高手,我试过了.果然有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