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高中生,求一控制电路!

楼主(2005-05-16):
一个按钮按下之后,在两个时间继电器的控制下,两个电磁阀交替开关,时间为2s;就是说,一个开2s后,关闭,然后另一个电磁阀开2s,然后关闭,接着第一个电磁阀再打开2s,就这样循环下去.只有两个时间继电器(现手头有一个正泰的JS14A时间继电器,一个也是正泰的JSJ时间继电器).求如何接线!请多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开玩笑,很简单呀。两个时间继电器互锁不就可以吗

网友B:
这个简单我会!QQ75688308

楼主:
怎么互锁啊

网友C:
同学 你可以试试 智国 EasyPRO 资料到这下载 http://www.comwap.com.tw/book/SPLC%20Easy%20PRO_S.zip

网友D:
确实值得鼓励。 试验中要注意安全,最好有具有电工知识的人指导。 注意时间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查清其常开常闭点(接线端位置)。可能的话,可贴个图上来看看。还有,如何停止呢?

网友E:
用一转换开关,ON时循环开始,OFF时停止。时间继电器需有两组触点。控制过程如下: 当开关ON时,一号时间继电器得电,(时间设定值为2秒)一号时间继电器的B接点驱动1号电磁阀,A接点控制2号电磁阀。一号时间继电器的电源经过二号时间继电器的B接点/ 同时一号时间继电器的另一组触点的A接点控制二号时间继电器的电源,当起动2秒后,也就是一号时间继电器到设定时间,其常开关点接通常闭点断开,实现1/2号电磁阀通断转换。同时二号时间继电器接通开始计时,设定值为2秒,2秒后二号时间继电器动作,断开一号时间继电器的电源,同时二号时间继电器也复位。也循环了1/2电磁阀的转换开作至下一个循环周期。

楼主:
bck大哥 按你说的好象不行嘛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能画个图贴上来吗 麻烦你了!

楼主:
还有我想加个计数器,一个循环记数一次,请问计数器应该加在哪里呢?

网友F:
破碎虚空:老兄,你的接线时可以先绘制接线图的,那样原理和接线的方向你都一目了然了,你把Email给我吧,我可以按你的要求给你画一份,我的Email:是kuanghongfa@sina.com

网友G:
老兄:你也太破费了!

楼主:
我的email是chqonline@zj.com

楼主:
翱翔58: 还有更简单的方案吗

网友H:
是不是考试作业拿来做呀

网友I:
大家好,我们正在做关于基槽钎探设备的控制部分的设计。主要测量每次钢筋下落位移和记录铅锤下落次数。谁能帮助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