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5-05-16):
我有一台变频器坏了。现巳查出驱动板上的两个三极管烧坏,其型号是BSP52、BSP62,它的封装形式是SOT223的。请问一下各位,谁有这两种三极管,新旧均可,在武汉地区的可优先考虑购买,数量每种大约五片。联系电话是027-85712619 熊先生。

网友A:
我有,一般BSP52、BSP62坏了后,上面的小的稳压管也有坏的,要仔细检查,ZG7,Y4,Z2,A7S,A1S,我都有,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