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选择伺服控制器得上位机

楼主(2005-05-16):
请教各位高高手: 小弟现在有一安川Σ-Ⅱ系列伺服控制器,应用于印刷机,做精确定位用,定位精度为0.01mm,请问我应选用何种型号的PLC作为他的上位机。另外,请问怎样才能在定位控制的同时又能进行速度控制,定位控制中的控制脉宽对伺服电机有何影响?怎样用上微机控制电机的运行曲线。敬请回信。 我的联系方式是: Tel:0577-83507725 QQ:223683367 E-mail:wgjb73@163.com

网友A:
6es7-216-1ad23

网友B:
三菱就可以FX-2N

网友C:
如果自己开发选用运动控制卡自己编写控制软件较合适。便于修改升级。

网友D:
不用这么费劲,我们公司有专门开发的用于商标印刷机的控制器,不需要开发。接上线就可以运转 LOTGJM@SOHU.COM

网友E:
安川有配套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