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节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5-05-16):
我们公司是一家造纸企业,设备24小时连轴转。 有一台损纸搅拌机,额定110KW-380V/214.8A、COSΦ=0.82。根据损纸量与生产状况的好坏,该搅拌机的负载率明显不同,负载电流常年保持在120A左右;通过观察搅拌机的液位可以了解负载状况,一般在30-70%内,110KW是按照100%的液位状况来设计的,请问各位大虾,节电的空间有多大? 如果使用相控节电技术,请问谐波污染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象你说的情况节能空间很大.我们就生产此类设备.具有软起、节能、和保护多重功能。非常适合你所讲的情况。如有兴趣请和我联系,有详细资料备索。 www.bolejn.com 电话:0565-4321122 李先生

楼主:
没有响应啊,唉!

网友B(2005-07-22):
建议使用变频器,节能效果明显。不过前期投资比较大。

楼主(2005-11-24):
改用变频器的话,配电柜,布线都得改,确实很麻烦

网友C:
相控技术主要是对不能改变电机转速的设备电机而开发的,它的节电率效果没有变频器理想,我代理有深圳相控公司产品也有变频器,有需要请联系,0755-83208555

网友D:
应该说节电和使用的电机容量有关,如果电机容量明显偏大,就有节电的可能,按你的说法,节电30%应该是有的,最好选择变频器

网友E:
朋友,建议你选用变频器,可以用国产的也比较可靠了,效果应该很好,至于改线的话,用什么不都得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