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205x的电气接线

楼主(2005-05-16):
请教trio_motion和jack000: 我采用模拟量控制方式,就控制器而言,形成一个闭环,一个轴采集旋转编码器信号,一个轴控制伺服电机,205X板卡后有96根线,控制器供电电源接一组5V,0V(例如C1,C3) I/O电源接I/O GND(C4),IO 24V(C7),输入节点为(IN0-IN15),输出节点为(OP8-OP15), 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电机+/-10V)为VOUT3(C28),AGND(C30) 其中,+12v(c29),-12v(c31)是输入量吗?作用是提供伺服驱动器需要的+/-10v吗? 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A:
其中,+12v(c29),-12v(c31)是输入量吗?作用是提供伺服驱动器需要的+/-10v吗? 是的.你要外接+/-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