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触器和继电器在应用上的区别?

楼主(2005-05-16):
请问接触器和继电器在应用上的区别?

网友A:
我公司是西门子,三菱,富士,施耐德,台达,欧姆龙等产品的代理商如有需以上产品的请于我联系 联系人:李强 QQ:346896491 电话:027-50248520 传真:027-50248540 单位: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B:
接触器一般根据不同使用,触头额定电流大小也不同,主要用于主电路负载控制;继电器触头额定电流为5A,主要用于控制回路。

网友C:
楼上说的是正解

网友D:
接触器一般主触头有大电流,继电器一般主触头没有大电流用在控制回路

网友E:
同意三刀的说法 加一点,继电器的种类很多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G:
接触器主要用在主控回路中,接点容量大,而继电器只用在控制回路中,接点容量小,一般为5A,接触器可当作继电器用,而继电器却不能替代接触器用在主回路中.

网友H:
三刀和子雄已说得很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