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转换

楼主(2005-05-16):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是输出多路电流信号,但是每次只选一路信号,不知道怎么办?要是电压的话还可以用多路开关来做。电流怎么办?

网友A:
可以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了rcv420来转换成电压信号的,只想用一块电流变电压的芯片。怎么办?

网友A:
加合适的电阻就能转换成你想要的电压.欧姆定律

网友B:
输出串一电阻接地,然后接一运放构成电压负反馈将电压放大到合适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