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么进行调节阀的选型,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5-05-16):
本人在设计中总是 会用到些压力,流量的调节,要进行调节阀的选型, 请问各位高手,调节阀怎么选型阀门的.选阀型式及流向怎么确定,什么时候选择直线特性, 什么时候选择对数特性等等等等一些参数,规格怎么确定,忘各位高手能不吝赐教. 谢谢大家了. 另外,切断阀是调节阀么?

网友A:
《调节阀计算、选型、使用》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明赐东 著 1999年出 自己去找找看,现在不知道还有这书卖没有

网友B:
看看《控制阀手册》FISHER,可以向他们要

网友C:
按二楼意见办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找到那本书了

快,手动控制!!!

网友(2005-10-06):
哪有卖的我要要要!!!!!

快,手动控制!!!

网友:
我要 qhb110@21cn.com

网友D:
在“调节阀信息网”上有有关内容。

网友E:
调节阀的选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你首先必须对管道内的介质要有一定的了解,比如,液体还是气体,还有温度、压力等,温度高的就要选高温度型的,根据这些参数确定阀的作用型式,口径、阀芯以及阀体的材质,然后还要确定弹簧的作用型式,以及推力等等,然后要通过计算调节阀的口径。本人刚好有一份这方面的材料,如有需要请联系本人。

网友F:
dcrsn你好,我现在急需相关方面资料,请赐教!谢谢!wyz82@21cn.com

快,手动控制!!!

网友:
我要选取的是电动阀,阀前后压差不明,只有阀前后设备压力是4.0和2.2MPa的.还有是4.0和2.5MPa,管道压降可能不会有多少的,温度有180度和150度的.要求的泄露量很少,灵敏度要很高,这是小流量的只有2.5方流量冷凝水,还有可能是3方的, 5方的,密度是0.889g/cm3,那KV值是多少呢

快,手动控制!!!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G(2007-06-06):
方便的话给我也发一下
我的邮箱是xuejian2005415@163.com

网友H(2007-09-06):
阀门特性曲线也应该关注一下,可能会影响调节特性.

网友I:
河南省周口市三跃气动有限公司
   周口市唯一一家气动元件生产销售公司,我公司产品质量上乘,外观新颖,价格优惠,销售服务周到,产品在三包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包修,包换,,
我公司专业生产和销售各种气动元件,主要有标准缸:SC系列,SU系列,QGB系列;薄形缸:SDA系列,CQ2B系列;迷你缸:MAL系列,MA系列,QGX系列;CDJ2B系列,CDM2B系列;重型气缸:JB系列,双轴缸:TN(TDA)系列,CXS系列及各种特殊的非标准气缸(冶金用高强度耐高温气缸可订做);各种电磁阀,手拉阀, 和各种气动系统,气动调试台,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人,王若;;
      企业邮箱;wangyifeng54188@16.com
                    QQ;742606307
                    QQ;291463787
                                  TEL;13511442976

网友J(2008-01-18):
调节阀的选型是要有软件的,没有软件是不能很好的去选好一台调节阀的型号的.

网友K:
这个问题太大了哦!如果没这方面知识,最好找专业人士,就阀门计算来说,不同厂家的,还有区别的!光看教材是不够的。

网友L:
调节品质比调节阀要差一些!

网友L:
切断阀也可以作为调节阀使用,不过效果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