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和上位机组态通讯问题,急需求助!!

楼主(2005-05-16):
各位前辈好,我是刚入学者,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西门子300系列和上位机组态软件WINCC通讯时会出现中断,具体现象是软件显示屏变灰色了,看上去应该是数据通讯中断,而且不是定期的,是几天或半个月出现一次,很头大,希望各位前辈能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请问你是不是用MPI进行通讯,若要是用这个,在PLC侧不须进行任何的编程和组态,在WINCC上要对S7 CPU的站地址和槽号及网卡组态。 1、查看你的网卡安装及设置,通讯电缆和接头是否良好正确。 2、若使用的是CP5511,CP5611 OR CP5613通讯卡,可在控制面板 PG/PC接口中进行诊断。若不是用这种卡,可能就比较麻烦。 3、排除以上2种,,还不行,,你的组态有很大的问题。。主要是你组态的CPU的地址和槽号要搞对。

网友B:
wincc好象有时候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比你还糟糕,CPU的地址和槽号都对的,服务已经启用了,就是通信不好,多试了几次又好了,取消激活后再激活又不行了,用PG/PC接口中进行诊断显示网络是通的,STEP75.1里程序运行也正常,不知道是怎么了,是不是防火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