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进,谁能解释一下应用指令 DECO 和ENCO,真的不能理解

楼主(2005-05-16):
请教各位先进 誰能帮忙理解一下DECO 和ENCO 就用指令? 小弟太愚,无法理解,还请达人指点 DECO X000 M10 K3 DECO D0 D1 K3 DECO D0 M0 K4 ============= ENCO M10 D10 K3 ENCO D0 D1 K3 谢谢

网友A:
二/十进译码,DECO X0 M10 K3的意思是将X2X1X0当成8421码的421读入,经译码后由M17M16M15M14M13M12M11M10的ON/OFF状态来表示十进制。如:X2=ON,X1=OFF,X0=OFF,则指令执行后M14=ON,其它各位=OFF。ENCO的功能相反。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B:
你的解释很明白!!谢谢

网友C(2009-03-27):
不错,呵呵。说明书上的太笼统。

网友D:
你好 我这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的视频资料 如有意向请加QQ707664915

网友E(2009-05-23):
也正是的,书上的我也看了好半天了,都没看懂,还是哥们说得通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