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启动的单相异步电动机能不能改变方向!?

楼主(2005-05-16):
我有两台电容启动的单相异步风机,现在想改变它的方向,有没有容易的方法,如果没有(除了改变内部绕组),为什么啊,各位大侠!?

网友A:
对调两颗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一般来讲是对调以下工作绕组和电容绕组,但如果两个绕组的参数不同,就不行。

网友C:
调一下绕阻的首尾

网友D:
Jia Bin 说的很正确

网友E:
如果主副线圈是一样的就可以,我见过一个电容启动单相电机通过切换电容和线圈的连接来改变旋转方向的。

网友F:
拆个洗衣机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