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205X的问题

楼主(2005-05-16):
还有一个问题:伺服使能怎末接线? enable1,enable2,enable(oc),怎末使用?

网友A:
enable1和enable2功能相同.你可以选任意一个做伺服的使能用. enable(oc)一般只是在用步进电机时才用到.做脉冲/方向的零伏信号.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因为trio controllerd的amplifier enable1,amplifier enable2和伺服放大器的0v,enable连接,是不是用enable1,enable2连接伺服的伺服on,今天做了一下,因为伺服放大器的伺服on不大对头,试验没有做成功,也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还是想从你那里确认一下,谢谢!

楼主:
能否给发一些例子,那个培训的资料我有,还有其他的吗? 我的邮箱是:dfg314811@sohu.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