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300W伺服控制器报警灯亮,无代码。

楼主(2005-05-16):
安川伺服控制器,在电机工作时正常,但停下之后就会有报警,但不知道是什么报警,是Y轴的,将X轴的与Y轴的对调,X轴的也出现这样的情况,Y轴则正常,是电机问题还是旋转编码器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据我所之,安川现在型号中没有300瓦的控制器,你说的报警灯是控制器上的警报指示灯还是系统里的??

楼主:
伺服控制器上的,alarm亮,查到原因了,是因为零点行程坏了,磨损造成。

网友B(2006-11-13):
检查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