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ep7软件安装老是有问题

楼主(2005-05-17):
从工控论坛上下载了,step7-WIN-V4.0版本,因为原来装了step7-win-v3.2版本,就先用控制面板卸载了step7-win-v3.2版本,再重新安装step7-WIN-V4.0版本,装到35%动态条就不动了,等了n长时间一动也不动,按cancel键也没有反应,最后只好ctrl+alt+del键中止掉该安装程序。但是接下来想重新安装一次step7-WIN-V4.0版本,就连动态条都进不去了,显示说“do you want to completely remove the selected application and all of its components”,点“yes”出来说“找不到什么远程通讯程序”,还找不到其他几个程序,然后就“finished”了。 现在想重装step7-win-v3.2版本也不行,真是ft,这个step7-WIN软件怎么这么恶心。有没有哪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step7-WIN软件不能卸载再装?

网友A:
具体可能还要你自己搞定。 但可以提个建议,就是在装Step7之前先备份原来的系统,用ghost.以免装不好前面的都不能用了!~

网友B:
到注册表里,把包含的关键字都删除试试。

网友C(2007-01-30):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D:
把你的电脑里的注册表和文件中与step7-WIN有关的都删除掉,然后就可以重新安装了。

网友E:
建议你就不要用西门子这恶心公司的东西了,真是不明白Windows下的应用软件很多,为何西门的软件就这么霸道?

网友F:
西门子的软件的确很有问题,我装的S7的软件倒是没问题,但是人机界面的WINCC软件就跟LZ提到的一样,老是装到一半就不动了,没反映了.

网友G:
你在哪下载的?

网友H: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没办法,从做一遍系统吧,问题就会解决的。不过西门子软件确实不好卸载,它有一些软件是和微软公司联合搞的,所以霸道。

网友I:
对,我也没装完。可我的系统是新的呀。

网友J:
没有正确卸载

网友K:
不用卸载原有的3.2也可以装4.0版的.俩版本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上都可用.

网友L:
  我的也是一样啊,可悲。我现在感觉西门子的不好

网友M: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