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讨论:阿尔法欠压故障

楼主(2005-05-17):
阿尔法ALPHA2000上电时跳PO欠压故障。直流电压有530V。 请问:哪里是它的欠压检测电路啊? 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难道此地无人知晓? 不会呀 我感觉这的网友都很热情呀!

网友A:
主要是这个东西很少见,估计修的人更少了.

网友B:
换块主板试试,不一定是检测回路得问题哦!!说不定是主板上得模数转换器件损坏了!!!

楼主:
那一般欠压检测用什么IC呢?

楼主:
主板上得模数转换器件损坏了 它是个什么东东?型 号?

网友A:
换块主板

楼主:
晕 检测并不在主板上哦 那也太浪费啦呀

网友C:
你的功率多大?在哪里?我有一块主板闲置可以低价转让.ZGG-VVVF@163.COM

网友D:
主板上坏的可能性很小,应该在下面的电源板上,有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大家多讨论,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E:
在哪是否要维修啊,13799226510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修好

网友F:
大家都这么热心帮忙,怎么修好的呀,说出来参考参考,越详细越好.....

楼主:
好吧 是接触器故障

网友G(2009-07-10):
我知道接触器故障,接触器不吸合,怎样修啊!不知道修那!跟他有联系的地方都查啦!没查出来! 指教一下吧 谢拉!!!!!!!!!!!!!!!!!!!!!!!!!!!!!!!!!!

网友G:
今天咋没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