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和PLC通讯!!!!!!!!

楼主(2005-05-17):
MCGS要和一百米外的PLC通讯用MODBUS可以吗,PLC接485口,上位机这边怎么接啊????

网友A:
MODBUS 是一种标准通讯协议,首先确认您的设备支持MODBUS协议,这样的话使用485可以满足100米的通讯距离,在MCGS中配置相应寄存器的标签,但是你需要从设备说明书中得到各个寄存器的配置情况.我说的只是大致的过程,因为我不是MCGS公司的,不过我们也是做组态软件行业的,假如感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