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Honeywell DCS的问题

楼主(2005-05-17):
本人单位使用的是HONEYWELL的DCS系统,曾经由于热电阻开路造成系统联锁停车,现在领导要求用某种软件检查的方法来判断温度是真的达到了停车值,而不是开路造成的,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请问热电阻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啊?停车温度又是多少呢?能从范围和量程上实现假信号"切除"么?不能用多支热电阻和多个温度通道组成"表决系统"?这么重要的话因该让领导破费点点钱了. 好象有对热电阻开路进行检测的功能吧?具体偶记不清了,你可以问问有经验的工程公司,假如HONEYWELL不理睬你或说不清楚的话.

楼主:
就是现在做不起来"表决系统",才想别的方法.

网友B:
你公司用的是Honeywell的什么系统

网友A:
有多余的热电阻通道么?可以再加装那怕是一只热电阻么?如果可以,你动动脑筋就可以做成自己的"表决系统",请注意我使用的标点符号。 甚至是只要您控制的温度范围许可,自己通过组态就可以避免这种故障停车的事情发生,把您热点阻的测量范围和您需测量的温度变化范围说仔细点,或者发我邮箱里来,看看兄弟能不能给您出出主意? 再有,我记得好象有专门检测热电阻开路的功能的,你问问老霍家的人看看。

网友C:
就用一只热电阻吗?看你的口气像呀。有难度。要是能用三只就好了,来个三选二呀。如果是一只就只能看看热电阻在短路,断路,等几种情况下的数值变化啦,再在DCS里做一个表决看看可以不。

楼主:
热电阻测量范围是-200~400,停车温度为180,正常使用范围为140.HONEYWELL没有专门检测热电阻开路的硬件,只有在逻辑功能中有一个check for bad的 功能快,我想可以和停车值作个"与"的算法,再去触发ESD.但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人试过这种方法,或者有没有别的更好方法,反正现在表决算法是没有条件做的,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C:
如果当正常时温度突变5%时,可以做个判断吧,用DCS做,看看可以吗。

网友A:
试试看在几个采样周期内如果温度突变达到了两百度那就连锁不动作且发出报警,其实楼上的思路挺好,你自己还可以想出更贴合实际可行的方法来. 热电阻开路不就显示满量程或超量程?把停车温度定低一些个,然后再做个延时判断,该判断的时间大约正好是新设的停车温度加热到度的样子,如果此时温度小于300度,跳车,如果大于,不跳车且报警. 没仔细想,不知道行不?我认为还是可以解决的,您自己再动动脑筋吧还是.

网友A:
试试看在几个采样周期内如果温度突变达到了两百度那就连锁不动作且发出报警,其实楼上的思路挺好,你自己还可以想出更贴合实际可行的方法来.   热电阻开路不就显示满量程或超量程?把停车温度定低一些个,然后再做个延时判断,该判断的时间大约正好是新设的停车温度加热到180度的样子,如果此时温度小于300度,跳车,如果大于,不跳车且报警.   没仔细想,不知道行不?我认为还是可以解决的,您自己再动动脑筋吧还是.

网友B:
我公司用的是PKS系统,我的处理方法如下: 1、如果现场信号通过安全栅,将安全栅输出类型设为断线保持。 2、利用DACA模块的BADPVALM.FL或PVSTSFL.BAD来判断是否是热电阻开路,联锁必须在BADPVALM.FL为Off或PVSTSFL.BAD为Off时才有效。

楼主:
"王俊波"大哥说的用突变来做,其实是最合理的,我知道这种方法在PLC中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可以取得上一个扫描周期的值,用来和此次扫描值比较,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发生突变,则不跳车.但是HONEYWELL好象取不到上一个扫描周期的值,不知道拿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二. "DCS组态及维护"大哥,我公司用的是TPS系统,你提供的方法我也想到了,我是想没有别的办法后再用它. 在这里再次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D:
我厂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做法是在程序中判断,若是开路则温度保护不起作用,若不开路则温度起连锁作用。

网友B:
DACA模块也有变化报警,当温度变化速率超过设定值时DACA模块报警,相当于和利时的速率报警(HSALM_RT)模块。

楼主:
TPSYE 也虽然有速率报警,但开路速度太快了,难以防止.

网友C:
可以用HONEYWELL的智能温度变送器,在其中设一个坏值时保持原值的功能,看看可否实现。以前用过他的智能温变,质量很好。但没注意是否有这样的功能,你试一试吧。就像上面有位大哥说的那样。

网友E:
HONEYWELL的智能温度变送器好像没有坏值时保持原值的功能,只有故障时输出最大或最小。不过温变可以检测故障开路: TC FAULT DET=ON(OFF) 研究一下OFF时输出是什么。

网友F:
用检测坏指令切联锁应该可以的!

网友G:
ROSEMONT,HONEYWELL的智能温度变送器都有故障时保持原值的功能,质量很可靠。

网友H:
各位,HONEYWELL的DCS我没用过,是不是有热电阻输入的模块啊?不用温变了是吗?如果用温变就很简单了,设成低标度输出就OK了。请原谅我的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