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控制变压器输出问题

楼主(2005-05-17):
JBK-1500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220V,输出端一端是否可以接N线或地线,使另外一端对地 输出为220V,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搞不懂楼主的真正目的,想要什么样的电源呢?JBK-1500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两相间的已经是220V的交流电了, 还想要什么样的220V? 为什么非得要接N或地线?

网友B:
楼主,输出端220V是与市电隔离的。如果输出端一端接N线或地线,使另外一端对地输出为220V。也可以的。但是这与使用市电单相220V 是同样道理。那你的这台变压器装了就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