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软启动器启动电机测端电压为全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05-05-17):
请问AB软启动器启动电机测端电压为全电压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AB的SMC-2, 150A54, 试的时候所接的电机为一个300瓦的小电机,设的启动参数为30%初始力矩, 启动时间为10秒。 启动的结果是: 眼睛观察到的就是从启动到10秒转速无变化, 我用电压表测了电机两端的电压,始终为380V-390V,在整个启动过程中无大变化,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软启动器有问题吧, 因为无处去找AB的技术支持, 所以只有到这来了。可以给我回信到wxf@iris.ciae.ac.cn, 谢了

网友A(2005-10-11):
你是不是设定为全压启动了。看看你设的对不对

网友B:
如不是设全压,有可能是可控硅吸收单元的漏电流形成的,所接电机太小了(不要吐我,我说是有可能)接上额定电机就行了。--------------------------------------------------------------------------------------------------------------------------{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登陆http://ruanqidongqi.ys168.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C:
启动时间设定长一点,电机小而且是空载,设定30秒可能在10秒左右启动完毕切换到旁路。如果有旁路的话

网友D(2006-05-18):
我估计是你的电机选用过小了,AB的软起调试对电机的功率是有要求的,至少要11KW以上的电机,我用过GE的软起,也有相同的要求!你换大点的电机试试!

网友E(2007-07-12):
AB软启动器与其它的软启动器,如西门子,施耐德,ABB等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F(2008-04-22):
回复4楼,没有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