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做温度,压力补偿★

楼主(2005-05-17):
请问什么叫做温度,压力补偿? 为什么要温压补偿????

网友A:
温压补偿就是被测物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通过对压力和温度测量的影响而做的修正。通长我们在气体流量测量时提温压补偿最多,就是通过对工况下的气体流量进行温压补偿得到标况下的流量。

楼主:
"工况下的气体流量进行温压补偿得到标况下的流量"?不懂哦 请solartron指教,我太笨了

楼主:
对了.怎么实现温度,压力补偿呢

网友B:
配合相关的系数,得出来的

网友C:
通过运算器实现呗!

网友D:
就热电偶温度补偿而言。其温补是加一个补偿电桥,。它的作用是是实现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和零点调整。电桥中,有个电阻阻值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在电桥的俩端产生一个电势差,来抵消热电偶由于温度的影响产生的误差。

网友E:
在检测气体,如过热或饱和蒸汽的时候要用到温压补偿。就是将流量计,压力变送器,热电阻的信号接到二次表,通过二次表积算。

网友D:
我想问月影孤星,这是为什么。你在哪方面工作?

网友F:
就是通过测量流体的实际温度、压力后,将温度、压力对测量流量产生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网友D:
这么说来和热电偶的温度补尝是一个概念啦???

网友F:
差不多吧

网友G:
温压补偿是指将工况流量转换为标况流量换算程式。工况流量无法与上下游用户进行流量核算,必须通过温压补偿后得到的标况流量才能计量核算。

网友H:
就是工况流量转换为标况流量的数学算法8031551@sina.com

网友I:
有一化工厂,锅炉房供饱和蒸汽,并根据各用户中蒸汽压力要求值最高的一个决定锅炉供汽压力为1.0MPa,多数用户在蒸汽总管进装置时先经减压阀减压。现从下图所示的一个实例着手进行分析。 用作进装置蒸汽计量的旋涡流量计按装在减压(稳压)阀之后。原设计按饱和蒸汽考虑,采用温度补偿。经减压,蒸汽总管带入的水滴蒸发完后汽温仍高于饱和温度,呈过热状态,现场采集到的数据如图所示,这时流量二次表按照所测量到的温度t2=162.4℃查饱和蒸汽密度表,得P2=3.4528kg/m3,而按照t2和P2两个测量值查过热蒸汽密度表,得密度P2=2.6897kg/m3所以质量流量计算结果出现28.37%的误差,即 在本例中,如果采用压力补偿,则根据P2=0.42MPa的信号查饱和蒸汽密度表,应得到P2=2.7761kg/m3,则补偿误差为3.2% 2.4 解决办法 (1) 将总蒸汽流量计安装在减压阀之前。由于上述蒸汽未经减压时,不存在相变问题,所以,将流量计安装在减压阀之前,按饱和蒸汽补偿方法处理。可保证测量精度。 (2) 如果流量计只能安装在减压阀后面,则可增装一台压力变送器。进行温压补偿。 (3) 如果减压阀的稳压性能较好,可将流量计上游压力值作为一个恒定值(通过面板操作)设置到二次表内进行温度压力补偿。

网友D:
to november rain: 讲的横好啊,可西没有图,看不太明白啊 ,可 不可以发到我油箱里啊,带上图  jidong_01@163.com 谢谢!

网友F:
是啊,图去哪了,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