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原因导致二极管坏?

楼主(2005-05-17):
我刚接触开关电源,最近的一批异常很多都是因为二极管IN4148坏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4148用在那边?你讲清楚点.

网友B:
对呀.说请楚点.

网友C:
你把电路图贴上我们帮助分析

网友D:
功率多大的开关电源,做什么用的,讲具体点呀

网友E(2005-07-15):
4184只是普通的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有问题,你按着这条思路去找原因吧,如果不行,那就把电路给我看看,如果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