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伺服电机的到位控制

楼主(2005-05-17):
在PLC 发给伺服驱动器脉冲后,正常情况下电机转动,但有时在电机转动了一定脉冲后。电机被卡住了,而此时PLC脉冲也发完了,PLC以为电机也到位了,但实际电机未到位,也不报警提示,导致在PLC发下一次脉冲时,电机转动位置出错。想询问一下同行们,怎样在PLC中编程处理这种情况。另外,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伺服驱动器中INP信号线什么意思?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PLC计算脉冲有误(如四舍五入问题), 发的脉冲数不够。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只是电机卡住,不会导致以后的位置出错,在PLC发下一组脉冲之前,是否有清空误差脉冲之类的动作?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同行的帮助。对PLC 发的脉冲数有没有检测方法?另外,再详细说一下,在电机卡住故障排除后,此时电机也就停在那个位置,PLC发出的余下脉冲就不执行下了,我想有没有办法知道电机有没有执行完PLC发出的脉冲数,如果执行完就发一个信号给PLC,以致PLC能知道电机执行情况。

网友C(2013-03-30):
可以考虑加个旋转编码器,检测电机实际角度。

网友D:
应该不会吧,伺服本来就有自身检测的,如果丢步伺服应该第一个报警才对的啊,会不会是你的脉冲实际没发出那么多哦?如果想要检测PLC所发出的脉冲数也可以的,伺服有一个脉冲发出的信号和参数,可以把参数调成和你每转的脉冲数一样,这样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得到你实际上发送到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了。

网友E(2013-05-11):
到位时伺服会给PLC一个INP信号,PLC利用这个信号来检测马达是否到位

网友E:
INP就是到位信号,可以在伺服里设置差多少个偏差脉冲时就产生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