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3150程序的跑飞问题

楼主(2005-05-17):
我现在的程序在调试中是好的,在使用过程中,有时突然就不正常了,我引出的service和reset灯一直在闪。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因为我的3150是和单片机做并口(parallel IO)传输的,当3150自己复位后,单片机并没有重新和它同步,导致3150得不到同步信号,一直在不停复位。 请问各位:怎样才能有效避免3150的程序跑飞? 跑飞后,怎样才能使3150和单片机重新同步,使程序继续运行下去? 急等回复。十分感谢。

网友A:
灯一直在闪 说明3150与单片机之间出现了不同步现象 如果这样 可以重新同步 3150和单片机的复位引脚通过硬连线连在一起,当然可能是一个高电平复位 一个低电平复位

网友B:
我建议还是用两个不同的复位,这样即使一边的程序出现了异常,另一边还可以运行,至于不能同步的问题还是容易解决的,想必你在做并行通信的时候看了些文档了吧,在单片机程序中多做些同步就是了,我以前做的是定时去同步。

网友C:
请教:并行通讯时(slave a),当数据出现不正确,列如:给单片机传输0~30数据,而其中有几个数据总是传输错误。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优化程序,使之正确??

网友D:
最好把这部分代码公开研究

楼主:
to jjxhl:定时同步可以比较好的保证系统稳定是吗?我下面也准备考虑使用定时同步。不知多长时间定时同步比较合适? to 阿乐:在做并口传输时,不应该总有数据传输错误的。检查你的硬件和单片机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