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输出报表"

楼主(2005-05-17):
怎么用啊? 是不是可以把历史数据输出,成报表形式?? 在帮助文件里找了半天没找到,好象是才加进去的. 恳请哪为大虾指点一下呢!

网友A(2005-09-09):
按下输出报表按钮可以将画面程序、报警记录、历史曲线、历史资料表输出到SMC上,除画面程序外存成*.DAT格式的文件,通过软件中的工具DATA ACCESS打开。